用三菱FXPLC控制14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9-05-18):
用三菱FXPLC控制14个步进电机,..有这类的控制模组么?请问用什么模组控制最方便?

网友A:
具体要达到什么要求?精度要多少?是什么系统?

楼主:
普通的旋转运动... 速度分三级,根据频率控制....每组1个,7组,就已经7个步进了.

然后另外7个步进执行翻转..180度.接着翻回来..

楼主:
以前见过朋友用Q系列的PLC,QD75模组可以控制4个伺服....但不知道用FX的控制14个。..不会让我接14个1PG吧....

网友B:
成本太高,用plc加运动控制卡的方式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太高,用plc加运动控制卡的方式成本最低!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控制卡?????????

楼主:
FX系列里有没有类似QD75可以控制4轴的控制器???

网友A: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这样控制,用555做7个脉冲发生器,三段速度可用电位器控制,其他7 个涉及到180°定位控制就需PLC了,你可以选用台达的PLC,指令和三菱一样,没人PLC带4组高速脉冲输出,用2个做通讯就可以实现。

如果可以接受也可用4个PLC做通讯,共16组脉冲输出,成本应该不会超过60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这样控制,用555做7个脉冲发生器,三段速度可用电位器控制,其他7 个涉及到180°定位控制就需PLC了,你可以选用台达的PLC,指令和三菱一样,没人PLC带4组高速脉冲输出,用2个做通讯就可以实现。

如果可以接受也可用4个PLC做通讯,共16组脉冲输出,成本应该不会超过6000RMB!

用555做7个脉冲发生器?请问下555所说的是什么?

没人PLC带4组高速脉冲输出,用2个做通讯就可以实现。   好深奥,第一次听说定位摸组之间可以通信.能不能说详细些?

1个PLC只有2组脉冲输出啊.4个PLC怎么做到16组脉冲输出?

网友A:
选用带4组脉冲输出的PLC,(没PLC带4组高速脉冲输出,是每PLC带4组高速脉冲输出)

台达的PLC有带4组脉冲输出,4个做通讯就是16组脉冲了啊!即1个主站3个从站,可用PLC-LINK,如果不做PLC通信,也可以用一机多屏实现。

555是一个时基IC,通过外围元件可以做一个可调的脉冲发生器,我以前就用这个带过步进驱动器,还可以,成本比较低。

网友A:
呵呵!(也可以用一机多屏实现,又搞错了,是一屏多机。)

楼主:
谢谢啦.我看看台达的去..那个555时基IC我没用过,就暂时先不考虑了。 .

网友C: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用一般晶体管输出做驱动。

网友D:
我觉得要用PLC最便宜的还是几个通讯好了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这么多轴啊,我还没见过

网友E:
这么多轴啊,我也没见过

网友F:
直接用7个FX2N-20GM可以控制啊

有不懂的话 问三菱一位老技术顾问

他很厉害的 技术热线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家都找他

呵呵 我把他号码搞来啦 吕工13916033790

可能态度有点差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7个FX2N-20GM可以控制啊

有不懂的话 问三菱一位老技术顾问

他很厉害的 技术热线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家都找他

呵呵 我把他号码搞来啦 吕工13916033790

可能态度有点差 哈哈

一个20GM大概是价位???

貌似比较贵...

楼主:
我决定1个MT PLC ,6个20GM...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决定1个MT PLC ,6个20GM...

这样成本很高

网友G:
用三菱Q的QD70P8两个,这个一个模块可以控制8轴

网友H:
我公司有控制8个步进电机的,加驱动板

驱动板很便宜,不过14个好象不太现实,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三菱Q的QD70P8两个,这个一个模块可以控制8轴

谢谢.

网友I:
要看各轴之间的各轴联动要求和脉冲速度要求,以及运动轨迹的复杂程度和传送的数据量,

图形复杂和实时性要求高则采用PCI运动控制卡或者CPU+多个定位模块, 如果要求不高,用5个MT主机通过RS485联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