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1.5wk海利普的变频器,误报加速中过流

楼主(2009-05-18):
两台1.5KW的海利普变频器,均报加速中过流。分析后怀疑是误报。

分析保护电路,驱动部分三个PC929的8脚都连在一个光耦上, 光耦后有一滤波电容,接测试点OC,接示波器探头,启动,示波器乱闪,滤波电容没起到作用。电桥上测一下,容量是103的。换一各容值大的,输出电平平滑。故障排除。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海利普电路老化后很多故障很难修,属于设计缺陷。这次修的误报“加速中过流”的故障应该也是。不知现在设计上有没有改过来。

已经用几个月了,工作正常。

题目应该改成:两台1.5wk海利普的变频器,误报加速中过流维修经验分享,可是改不了。

网友A:
一般国产的报oc换驱动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以后再遇到我换驱动电容试试。当时把思路放在PC929的8脚上了,别的没想。

网友B(2009-09-16):
谢谢了!刚好我也有台变频器报这种故障,等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