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时,TPC7062KS触摸屏和OMRON的CP1H,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09-05-18):
我想问一下,RS485通讯时,TPC7062KS触摸屏和OMRON的CP1H,是通讯口之间的如何连接的?等待中……

楼主:
谢谢了。其实他们的驱动程序里面有这个接线图。有没有和RS422/RS485扩展口的接线图,我按朋友们的提示接7接+,8接-,最后还是不能通讯。

网友A:
以上图是走编程口,485通讯的话,要接OMRON的485扩展模块,应该是4线制的,a接一起出来一根线,b接一起出来一根线,a接7,b接8,然后在软件串口父设备设置com2,其他按照设备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2009-07-14):
请问行云止水,你的通讯TPC7062KS触摸屏和OMRON的CP1H,连接好了,能否告知一下怎么做的,我现在正在烦恼这个事,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C:
对:行云止水 关于

谢谢了。其实他们的驱动程序里面有这个接线图。有没有和RS422/RS485扩展口的接线图,我按朋友们的提示接7接+,8接-,最后还是不能通讯。

内容的回复:那好像是西门子的PLC是这么连接的,OMRON是上面那图

网友D: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E:
3楼,是正确的欧姆龙PLC485方式;

4楼,可以直接用欧姆龙串口的编程电缆连接(可按照1楼给出的欧姆龙编程电缆232方式的接线图自己做线),对于7062KS,232方式软件中选择com1,485方式软件中选择com2(见3楼);

5楼,7062ks 485方式 屏的串口定义是7+8-,这个是固定的,根据PLC端485接口定义不同接线图示不同,西门子200PLC串口本身是485方式给出引脚3+8-与屏相连,三菱FX 485模块给出SDA和SDB端与相连,其他硬件设备标A+B-或+、-等等,具体看各厂家的定义。

以上仅供参考,感谢使用mc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