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台EV-1000上电响了

楼主(2009-05-18):
今天一台爱默生EV-1000 5.5KW变频器一上电就响了,拆开一看模块炸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接错线路了?

楼主:
只接了进线,面板启动就响了。该变频器已经长时间没有使用。

网友B:
小心能驶万年船哪,什么原因!

网友C:
是不是接错线路了?小心能驶万年船哪,什么原因?从模块小心能驶万年船哪,什么原因! 模块坏的方面看,可能是U.V.W 当R.S.T.进电了.

楼主:
不是接错线了,该变频器有一年没用了,上电就这样了。

楼主:
今天更换相同模块后,上电正常,面板控制能够实现显示频率可调,但接上负载后却无任何反应,且不报警。测量输出电压,其中U、W相间电压只有其他相间电压的50%,请教高手为什么?需要检查其他什么元件?

网友C:
驱动电路有问题,查一下光偶静态以动态电压.

网友D:
当然是那相不对就检查那相驱动了从驱动电源、电熔、驱动的光藕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最好是提供检查要点以及参数。期待高手!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设备维护 X设备维护
积分:317
帖子:257注册时间:2007-7-13 19:38:00 7楼 回复时间:2009-6-4 20:20:18

驱动电路有问题,查一下光偶静态以动态电压.

赞同观点!

网友F:
长期不用通电炸掉,会不会是1,电容的 问题。2,电路板积尘受潮导电。还有其它啦。

网友G:
 11楼 回复时间:2009-6-5 16:30:03 长期不用通电炸掉,会不会是1,电容的 问题。2,电路板积尘受潮导电。还有其它啦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H:
可能是那一路驱动有问题啊 ,测一下单板各路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啊,然后分路击破 啊

网友I:
山东省艾默生高级授权商,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电话0531-6972485

网友J(2009-06-29):
上面大家分析的都很好了。慢慢查吧。令外,使用变频器的注意事项:在长时间不用后,不要着急上电,应该先清理一下卫生,然后看环境是都有潮湿,有条件就清理卫生后吹干。好多变频器长时间不用上电都有问题。一定要注意

网友K:
长期不用的变频器,使用时要清一下灰,去去潮,上点后不要马上启动,预热半个小时后在启动要好点

网友L:
该说的你们都说了,我来凑个数

网友H:
好长时间不用的机器,最好先通一下直流电预热一下,如果正常可以通交流电试验一下,但不要马上带负载啊 ,好久不用的机器电解电容耐压值不同啊,针对你的一通电就炸机啦,可能是驱动有问题啊 ,测量单板即可检测出。。。。。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进水了(已经停电),应当怎样处理后再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要说更换变频器哦)。

网友M:
对:大话东游 关于

如果变频器进水了(已经停电),应当怎样处理后再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要说更换变频器哦)。

用热风机吹干.....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受潮或者是里面灰尘太多导致短路

至于换了模块以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考虑下是否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至于光偶,一般不会出问题(个人经验)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对:变频器维修创捷 关于

山东省艾默生高级授权商,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电话0531-6972485

内容的回复:电话号码都不对,应当是8位吧,怎么才7位?

网友A:
对:Wester 关于回复内容:
对:大话东游 关于

如果变频器进水了(已经停电),应当怎样处理后再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要说更换变频器哦)。

用热风机吹干.....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受潮或者是里面灰尘太多导致短路

至于换了模块以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考虑下是否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至于光偶,一般不会出问题(个人经验)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我把变频器拆下来,放在太阳下,用高达37度的温度晒了2个小时,全部拆开,用棉纱(干净的)擦了一遍,装好后,放在20米外(怕爆炸),用电缆连接好后,送电,然后慢慢的接近变频器,看到变频器在正常的运行。终于放下心来。

网友N:
EV——1000质量就是差,前天还害我被公司罚了150元。

网友O:
这种情况我们印染企业比较多见,我现在的处理办法是:社备停机不用时或厂休时,主电源不切断,只断控制电源,炸机的情况就发生过一次还是下雨漏水,八年啊!

不知各位高手是或还有什么其它好的办法,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P:
炸机,有两个原因,一是受潮短路,或其他原因短路,二是负载过大,你是第一种了

网友I(2009-07-29):
对:大话东游 关于回复内容:
对:变频器维修创捷 关于

山东省艾默生高级授权商,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电话0531-6972485

内容的回复:电话号码都不对,应当是8位吧,怎么才7位?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对:大话东游 关于回复内容:
对:变频器维修创捷 关于

山东省艾默生高级授权商,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电话0531-6972485

内容的回复:电话号码都不对,应当是8位吧,怎么才7位?

内容的回复:山东省艾默生高级授权商,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电话0531-86972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