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式输出的温度控制仪表故障判别法

楼主(2009-05-18):
一、继电器输出的温度控制仪表主要故障判别法:
 1、热电偶或热电阻完好状况与仪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后不升温,甚至测量  温度向下跌的现象(设定温度高于测量温度先决条件下)。
 1)仪表的主控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而被控制的电路中是交流 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时;首先搞清此输出为触点控制。
检查主控输出的端子接线是否正确。因我厂仪表主控输出是反作用,所以我厂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闭端应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一端相连,其他接线正确,虽然仪表运行中,绿指示灯亮,但不升温。(由于仪表是反作用原理)。
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常开端,按前述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线包连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运行中,绿指示灯亮,仍不升温。
检查方法:把万用表放在交流电压、交流250V档,万用表上一根表棒在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常开的端子上,另一根表棒放在交流220V电源的中线上,万用表显示是否有交流220V电压。
 A) 若无电压数值:说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线包的一端没接在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端子上,而接在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的常闭端子上,(说明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线包两端无电压输入)。
检查方法,查一下交流220V电源相(火)线有无用电线连到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的中间端子上。或所用的电线内部开路而造成。
 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通电后没有反转,说明仪表主控继电器中间端与常闭端咬死。
 B)若有约交流220V电压,说明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线包两端有约交流220V电压加上。
检查方法:查一下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线包电压是否定220V。若该产品要求线包电压为交流380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就无法工作。要求换上线包电压为交流220V的交流接触或中间继电器。
 1)符合上述要求,还不能正常工作。在不通电状况下,用万用表放在电阻×10档上,把万用表的两根表棒按在交流接触器工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两端,若电阻值很大,说明线包内的线圈断开或损坏,应调换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若有电阻数值,说明线包内无铁心,不能产生电磁吸力而无法工作。就应调换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
 2、仪表运行工作中,测量温度已高于设定温度,仪表绿色指示灯已熄灭,但测量温度还一直上升。
检查方法:
 1)表的主控输出是继电器触点输出,而被控电路中是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时。
(1)仪表不通电时,用万用表电阻×1Ω档去检测,信表主控继电器的中间庙与常开端电阻数值大小来判别。
 ①若有电阻,甚至电阻数值很小,说明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中间端与常开端因长期工作咬死,应调换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在现场只能是更换仪表。
 ②若电阻数值很大,说明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完好,被控电路中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可能有问题。检查方法:
用万用表电阻×1Ω档去检测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端的电阻值大小来判别。若有电阻数值,甚至电阻数值很小。说明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常开端因长期工作而咬死。只能把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更换。反之电阻值很大,说明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完好。
(2)仪表通电时,信仪表在运行工作中,当测量温度高于设定温度,仪表的绿色指示灯关,并大于10℃时,把万用表放在交流电压250V档上,用万用表一根表棒桉在仪表主控继电器的常开端;另一根表棒桉在交流220V电源的中线万用表显示是否有电压数值。①若仍约交流220V电压值,说明仪表主控继电器长期工作而咬死,应更换仪表。②若无电压值,说明仪表主控继电器完好。再用上述检查方法,用万用表一根表棒桉在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常开端的出线处,另一根表棒桉在交流220V电源的中线,是否有电压数值。若有约交流220V电压值,说明交流接触或中间继电器常开端长期工作而咬死,应进行调换。若无电压数值,说明交流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端完好。

二、SSR(电平输出)的温度控制仪表主要故障判别法:
 1、热电偶或热电阻完好状况与仪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后不升温,甚至测量温度向下跌的现象(设定温度高于测量温度先决条件下)
仪表的主控输出是SSR(电平)输出而被控制的电路中是外接固态继电器时。应首先应搞清此仪表的主控输出时,仪表上绿色指示灯亮,主控输出端子上有12V电平,而当绿灯指示灯暗,无电平或是OV。
检查方法
 1)不通电的状况下
检查一下仪表主控输出同固态继电器之间接线是否正确,仪表主控输出SSR有(+)与(—)同固态继电器上的两小螺钉处或称固态继电器信号控制端的(+)与(—)相连一定要正确。同时把相连的线,用万用表电阻×1Ω档,量一下连线是否开路。
 2)电的状况下:
用万用表直流电压20V档,把万用表两表棒按在仪表主控输出的两个端子(但弄清正负),在仪表绿色指示灯亮时,是否有12V直流电压。
 A)若万用表测量无12V时,说明仪表主控输出有问题。检查仪表的型号是否正确,应更换仪表。
 B)若万用表测量有12V时,说明固态继电器有问题,要更换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在不通电时,先把固态继电器大螺钉处的接交流220V电源相(火)线的连线拆掉,然后通电,用万用表电阻×1档,把万用表两根棒按在固态继电器的两个大螺钉上,当仪表绿色指示灯亮时,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值很大,也说明固态继电器有问题应更换。反之,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值接近0时,说明固态继电器完好
 2、仪表运行工作中,测量温度已高于设定温度,仪表绿色指示灯已熄灭,但测量温度还一直上升。仪表主控输出是SSR(电平),而被控电路是固态继电器时。
检查方法:
(1)仪表不通电时,把万用表电阻×1KΩ档上,用万用表的两根表棒桉在固态继电   器两个大螺钉上,(但要拆除大螺钉处与外行的连线)。
 ①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数值∞大时,说明固态继电器冷态时完好。
 ②若万用表上显示有电阻或电阻数值很小时,说明固态继电器损坏,要调换。
(2)仪表通电时,仪表运行工作中,当测量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并大于10℃时,仪表的绿色指示灯灭,把万用表放在直流电压20V档上,用万用表上两根表棒桉在仪表主控输出的两端,但正负要弄清,万用表上显示是否有电压数值。
 ①若万用表上显示有直流12V电压值时,说明仪表有问题,应更换仪表。
 ②若万用表上显示无电压值,说明仪表正常完好。那么要检查固态继电器。方法是在未通电前,先把固态继电器大螺钉与外界的连线拆除。通电后,把万用表放在电阻×1KΩ档上,用万用表的两根表棒桉在固态继电器两个大螺钉上,若万用表显示有电阻值并电阻值很小时,说明固态继电器处热态时短路,要调换固态继电器。反之电阻值∞大时,说明固态继电器冷态时完好。

三、脉冲输出的温度控制仪表主要故障判别法:
 1、热电偶或热电阻完好状况与仪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后不升温,甚至测量温度向下跌的现象(设定温度高于测量温度先决条件下)。
当仪表的主控输出是脉冲输出,电路中用的是双向可控硅。首先应弄清仪表的主控输出是什么?仪表的主控输出是脉冲讯号。
检查方法:
 当仪表主控输出端不与外界相连,把万用表放在直流电压0.5V档上,用万用表两表棒按在仪表主控输出端子(弄清正负)通电后,仪表绿色指示灯亮(仪表设定温度高于测量温度),万用表显示若有稍许电压说明仪表有脉冲输出,仪表输出正常.当代号为G(或无符号)时,主控输出是仪表内的小可控硅是否导电来定夺。仪表输出端子上与外界相连的电线全部拆除,把万用表放在电阻×1Ω档上,当通电后,仪表绿指示灯亮(信仪表设定温度高于测量温度),万用表显示有较小电阻数值,仪表主控输出正常。反之代号M的无电压与代号为G或无此符号电阻值很大,说明仪表有问题,应更换仪表。
根据以上所讲,若仪表无问题,应检查以下状况。
 1)仪表的主控输出与双向可控硅接线是否正确。一定要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接线端子所标明的接线图进行接线,否则无法正常进行。
 2)查电路中大功率双向可控硅的质量
 A)在不通电状况下,把双向可控硅的控制极轻轻拉一下,是否牢靠。若松动或掉下来,说明双向可控硅坏了要更换。
 B)在不通电状况下,用万用表电阻×1Ω档,万用表上一根表棒按在双向可控硅的控 制极,一根表棒桉在阴极,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数值很大或无电阻数值,说明双向可控硅坏了要更换。正常情况其电阻数值为≥20Ω与≤80Ω之间。
 C)仪表不通电时,先把电路中大功率双向可控硅阳极同阴极上与外界的连线拆除。把万用表放在电阻×1K&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