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PID输出的温控仪表故障判别法

楼主(2009-05-18):
一、仪表显示不正确:
 1、连续PID温控仪表的输入
输入部位同位式输出温度控制的温控仪表一样,关于此部位产生的故障,如何进行判别,同位式输出温度控制的温控仪表。
 2、连续PID温控仪表的输出
 连续PID温控仪表的输出是0~10mA与4~20mA两种连续电流,此选择一定要按其配套的ZK触发器的输入相匹配。
 根据连续PID温控仪表输出的连续电流大小决定ZK触发器的工作状况,所以有无连续电流及连续电流变化大小同温控仪表上显示的测量温度与设定温度之间的温差大小有关。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时,温控仪表输出的连续电流值大。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时(加热设备进入保温状况),从理论上来讲,温控仪表输出是最大连续电的约50%。由于加热设备的功率大小及保温性能等差异,温控仪表的输出一般约为30%~70%的最大连续电流值。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时,温控仪表输出的连续电流值小。若此温差值较大,温控仪表输出无连续电流值。
 3)判别方法:
 A)检测温控仪表输出的连续电流值及连续电流值的变化
把万用表放在直流50mA档,拆除温控仪表输出与ZK触发器输入连接线中的任何一根,把万用表串接入(注意+-不要接错)加热设备通电后,当温控仪表上显示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时,万用表上显示有mA值,说明温控仪表有连续电流输出。随着温控仪表上显示的测量温度慢慢地接近设定温度过程中,温控仪表的输出的连续电流值也慢慢地变小,说明温控仪表运行正常。否则反之,说明温控仪表有问题,应调换同类型的温控仪表。
 B)测温控仪表输出的连续电流值及连续电流在ZK 触发器上产生的直流电流电压值的变化。
把万用表放在直流20V档,加热设备通电后,用万用表上两表棒按温控仪表输出的两端子上或ZK触发器输入的两端上(注意+-不要接错),当温控仪表上显示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时,万用表上显示有直流电压值,说明温控仪表有输出。随着温控仪表上显示的测量温度慢慢地接近设定温度过程中,万用表上显示的直流电压值也慢慢地变小,说明温控仪表运行正常。否则反之,说明温控仪表有问题,应调换同类型的温控仪表。

网友A:
什么是同位式输出温度控制的温控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