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多圈处理问题

楼主(2009-05-18):
各位高手: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控制系统,使用单圈绝对式编码器测量一传动装置的移动位置,但位移范围宽,编码器一圈的位移不能满足工艺要求,所以编码器需要转动多圈,请教一下PLC程序怎么处理编码器过圈呢,各位高手请赐教。

网友A:
那只能是做假的多圈了。圈数的增量加单圈的绝对组合。

在行程的某一处设定一个参考点。确定圈数的值。开机前一定要找零位(指对圈数值)。

网友B:
正向运行的时候在计跳0的次数,如分辨率为1024,当从1024变成0时加一个计数器,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圈了,反向反之

网友A:
10位的编码器是没有1024这个码的。

那要是第n周期值是1022。第n+1周期是2那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