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变频器进行绝缘测试

楼主(2009-05-18):
我公司有台丹佛斯变频器(185KW),新安装还未使用,因厂房房顶漏雨,使变频器淋湿。已经烘干处理,但如何对变频器进行绝缘测试以确定变频器能正常使用?

网友A:
短接所有端子(地除外),可以对地测绝缘。但模块不太好办。

打开变频器,把内部用电吹风烘干就可以了,多吹一正子,保证每个部位都没问题(注意控制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