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的运行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09-05-18):
⑴配电间应防潮、防尘、防止小动物钻入。
⑵所有金属器件应防锈蚀(涂上清漆或色漆),运动部件应注意润滑,检查螺钉有否松动,积灰需及时清除。
⑶观察各元件的状态,是否有过热变色,发了响声,接触不良等现象。
⑷对于真空断路器:
a、有条件时应进行工频耐压,可间接检查真空度。
b、对于玻璃泡灭弧室,应观察其内部金属表面有无发乌,有无辉光放电等现象。
c、更换灭弧室时,应将导电杆卡住,不能让波纹管承受扭转力矩,导电夹与导电杆应夹紧连接。
d、合闸回路保险丝规格不能用得过大,保险丝的熔化特性须可靠。
e、合闸失灵时,须检查故障:电气方面可能是电源电压过低(压降太大或电源容量不够),合闸线圈受潮致使匝间短路,熔丝已断;机构方面可能是合闸锁扣扣接量过小,辅助开关调得角度不好,断电过早。
f、分闸失灵时,须检查故障:电气方面可能是电源电压过低,转换开关接触不良,分闸回路断线;机械方面可能是分闸线圈行程未调好,铁芯被卡滞,锁扣扣接量过大,螺丝松脱。
g、辅助开关接点转换时刻须精心调整,切换过早可能不到底,切换过慢会使僵闸线圈长时带电而烧毁。正确位置是在低电压下合闸,刚能合上。
⑸对于隔离开关:
a、注意刀片、触头有无扭歪,合闸时是否合闸到位和接触良好。
b、分闸时断口距离是否≥150mm。
c、支持及推杆瓷瓶有否开裂或胶装件松动。
d、其操动机构与断路器的联锁装置是否正常、可靠。
(6)对于手车隔离
a、插头咬合面应涂敷防护剂(导电膏、凡士林等),
b、注意插头有无明显的偏摆变形。
c、检修时应注意插头咬合面有无熔焊现象。
(7)对于电流互感器:
a、注意接头有无过热,有无响声和异味。
b、绝缘部分有无开裂或放电。
c、引线螺丝有无松动,决不能使之开路,以免产生感应高压,对操做人员及设备安全造成损害。
(8)开关柜长期未投入运行时,投运前主要一次元件间隔(如手车室及电缆室)应进行加热除湿,以防止产生凝露而影响设备的外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