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报A0503 F0003,R0026=3,要换24c02吗?

楼主(2009-05-18):
西门子MM440,7.5KW。电源烧坏(变压器初级与电源正极之间的铜箔烧断了),修好后显示“-----”,继电器不吸合(主控板与端子板间的插件接触不良),优显示后报A0503,F0003。LM358部分也觉得没问题。是不是要换功率板上的24C02?

第一次修西门子的,没程序也没有备机(有的话可以把24C02拆下来做母片)。哪里能买到带程序的24C02?

楼主:
我的邮箱是:tomren_998@hotmail.com    有程序或芯片的清联系我。有报酬以表示尊敬和谢意。

网友A:
主板换了吗?  四道杠大部分都是主板引起,主板我有13522320288

楼主:
五道杠,是接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是报A0503,F0003。寻带程序的24C02或程序。

楼主:
已经从变频之子那里拿到数据了。24co2已经换过了,r0026的数值很小。采样电阻R104、R105的值正常应该多大。现在为6.8兆欧,有人修过,是不是被人换错了?

网友B:
你哪个问题修好没有,如果24C02坏了,看不见变频器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