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系列报警显示CF3.7

楼主(2009-05-18):
台达VFD-B系列2.2KW变频器上电报警显示CF3.7,还有一个1.5KW工作2小时左右就过热报警,急!!!

网友A:
台达VFD-B系列2.2KW变频器上电报警显示CF3.7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还有一个1.5KW工作2小时左右就过热报警检查一下风扇,如需要变频器维修交流和需要配件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大量特价变频器配件和二手变频器等你来选购。

网友B:
cf3.7可能电流检测有问题!跳过热看下风扇是不是不转或风道堵塞。

13713933782吴工

网友C:
台达VFD-B系列2.2KW变频器上电报警显示CF3.7          检测电流传感器和主扳。

.5KW工作2小时左右就过热                                                  检查风机和风道。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

网友D:
cf3.7可能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