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KW卷扬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9-05-19):
设备的起升机构是4台11KW的卷扬机,分2组,2台为一组,工作时要求每组的卷扬机既可以单动也可以联动,2组也会同时动作。卷扬机配备有凸轮控制器和电子箱,现可否把其拆掉直接启动?如何配置?请指教。。。。。。

网友A:
你的意思说的不很明白。电动机直接启动满足的条件是:通常规定,电源容量在180kVA以上,电动机容量在7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也可用下面的经验公式确定:
Ist/IN≤3/4+S/4P
式中 Ist — 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A);
IN — 电动机额定电流(A);
S — 电源变压器容量(kVA);
P — 电动机功率(kW)。
关于直接启动的条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课题。上述规定条件电动容量不超过变压器容量的10%,甚至在5%以下,明显偏于严格,实际情况也是在使用中大量的超出了上述规定的限制。

网友B:
你大概是不想修理凸轮控制器和电器柜吧,想直接搞一把三相刀闸或者一个倒顺开关来控制.这样倒是很方便..............

网友C:
联系我13838106323

网友D:
下降没问题。重载提升不可以。道理很简单,直接启动电动机的启动转矩不足,导致启动时间过长,特别是同时启动,更恶劣。

网友E:
卷扬机配备有凸轮控制器和电子箱------看来你的电机是起重冶金行业用绕线转子式电机,凸轮控制器和电器柜(里面应该有成组的电阻器)是调速用的,这种电机还是不要直接启动,否则不适用起重卷扬的使用要求,而且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F(2010-05-01):
我最大做过2台30KW的电动机同时起动运行,没出现问题。

网友G(2010-06-03):
引用 网友E:
关于卷扬机配备有凸轮控制器和电子箱------看来你的电机是起重冶金行业用绕线转子式电机,凸轮控制器和电器柜(里面应该有成组的电阻器)是调速用的,这种电机还是不要直接启动,否则不适用起重卷扬的使用要求,而且启动电流过大

如果是不要调速了可以做个软起动啊!

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几秒控制接触器短接绕线转子!

如果是这样改的话就干脆把凸轮控制器也淘汰,换成按钮或控制杆加接触器控制定子

网友H:
楼上的黄工,到我们公司来吧,人才啊,

呵呵

网友I:
XPD西普达电动机软起动器控制柜  WWW.WXWESTPOW.COM.CN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黄工,到我们公司来吧,人才啊,

呵呵

不晓得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啊?

俺搞高科技的虽然不在行,但是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应该是难不倒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