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可以和plc编程软件通讯吗

楼主(2009-05-19):
组态王6.53可以和plc编程软件(如MULTIPROG)通讯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都是作为主站

网友B:
不可以,从没听说过,继续学习中。

楼主:
哦,谢谢楼上两位。

那再问个问题,组态王可以和plc或pac的仿真软件通讯吗

网友C(2009-07-10):
你好好研究研究组态王到底能有那些功能再说吧,我想你做的不是太大的系统工程。

网友D(2024-01-25):
引用 网友C:
你好好研究研究组态王到底能有那些功能再说吧,我想你做的不是太大的系统工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5/165858/165858_1.shtml

网友E:
组态王读取PLC地址,显示数据画面就算是通讯了。软件和软件没得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