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登陆画面 密码弹出窗口自动获得焦点

楼主(2009-05-19):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1‘);

#pragma code ("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out();

用的是C脚本

运行时点击登录将弹出系统对话框,要求输入账号和密码,但是弹出的窗口要用鼠标点一下才能使用键盘输入

可以弹出窗口后直接用键盘输入码,不需要用鼠标放置焦点

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哪位大侠给个解答先

网友B:
我在WINCC 6.0下好像可以啊?

网友C(2011-06-24):
对呀。。可是我用wincc6.2的输入输出域用昨用户登录名和密码,也无法获取焦点,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