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7-200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9-05-19):
一 概述
由于长期采用定量泵定压供水,这样既浪费水电资源,又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居民对用水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目前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已大量的被应用于生产,生活。本文应用变频与自动控制技术改造原有设备(如水泵,蓄水池,管网),对原有供水系统进行变频改造。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方式自动调节水泵电机转速和加、减泵。改变以往定量泵定压供水的方式,自动完成泵组软启动及无冲击切换,使水压平稳过渡。系统故障时仍可运行,保证不间断供水,短暂停水时自动调节供水量,系统断电恢复后可自启动。采用硬件/软件备用及钟控功能,使各泵进行轮休,延长了设备的机械使用寿命。
本文介绍的变频控制恒压供水系统, 尽量保留原有设备的原则设计的,该系统很好的解决了旧设备需要频繁检修的问题,既体现了变频控制恒压供水的技术优势,同时有效的节省了资金。

二 系统介绍
主要是由PLC、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配电装置以及水泵等组成。用户通过控制柜面板上的指示灯和按钮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原构成如图1所示,它、转换开关来了解和控制系统的运行。
该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功能和停水模式
(1). 手动运行
  按下按钮启动或停止水泵,可根据需要分别控制1#-3#泵的启停。该方式主要供检修及变频器故障时用。
(2). 自动运行
  合上自动开关后,1#泵电机通电,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Hz上升,同时PID调节程序将接收到自压力传感器的标准信号,经运算与给定压力参数进行比较,将调节参数送给变频器,如压力不够,则频率上升到50Hz,1#泵由变频切换为工频,对2#泵进行变频,变频器逐渐上升频率至给定值,加泵依次类推;如用水量减小,从先启的泵开始减,同时根据PID调节器给的调节参数使系统平稳运行。若有电源瞬时停电的情况,则系统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系统自动恢复运行,然后按自动运行方式启动1#泵变频,直至在给定水压值上稳定运行。变频自动功能是该系统最基本的功能,系统自动完成对多台泵软起动、停止、循环变频的全部操作过程。
(3)停水模式 为解决短暂停水时的供水问题,利用现有水池,进行分时段的供水,并采取低压小流量供水的方式保证居民的基本用水。
(4)其他,利用液位传感器时时测定水池内的蓄水量,控制进水阀的启闭,以保持水量恒定。在系统检修,水池清洗时可自由切换到手动控制方式。

三 控制原理
通过安装在出水管网上的压力传感器,把出口压力信号变成4-20mA的标准信号送入PLC的端口进行PID调节,经运算与给定压力参数进行比较,得出一调节参数,送给变频器,由变频器控制水泵的转速,调节系统供水量,使供水系统管网中的压力保持在给定压力上;当用水量超过一台泵的供水量时,通过PLC控制切换器进行加减泵的数量。根据用水量的大小由PLC控制工作泵数量的增减及变频器对水泵的调速,实现恒压供水。当供水负载变化时,输入电机的电压和频率也随之变化,这样就构成了以设定压力为基准的闭环控制系统。此外,系统还设有多种保护功能,尤其是硬件/软件备用水泵功能,充分保证了水泵的及时维修和系统的正常供水。.
其原理框图如下

四 PLC控制系统
  该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S7-200系列,I/O点数为24点,PLC编程采用STEP7-Micro/WIN它是SIMATIC PLC的视窗软件支持工具,提供完整的编程环境,可进行离线编程和在线连接和调试,并能实现梯形图与语句表的相互转换。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性价比,系统采用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定时切换、软起动、循环变频及故障的报警等,而电机转速、水压量等模拟量则由PLC D的PID调节和变频器来控制。
其硬件配置如下
(1)PS307电源模块,输入120/230VAC输出24VDC电源
(2)CPU226,32KB工作存储器集成64KBRAM MPI接口可与OP7/DP操作面板进行通讯
(3)SM22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隔离输入
(4)SM222模拟量输出模块
(5)CP通讯处理模块可实现PPI通讯
(6)RS485接口用以PLC与计算机连接

五 传感器选用
采用麦克的MPM480压力传感器,麦克的MPM416W液位传感器,均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经光偶输入到PLC 取得压力和流量信息。

六 变频器选用
变频器采用三菱公司的FR-F700系列水泵专用变频器,该产品具有矢量控制,过流, 过压, 欠压, 变频器过热, 变频器热保护, 电机热保护 电机过热, 失速, 瞬间IGBT关断(BX)保护, 保险丝断, 外部故障, 脉冲编码器故障, 电子热保护 电机堵转 (V/F), 电机过载(V/F), 变频器过载保护等功能。

七 注意事项
(1)安全问题,在软件方面设置多个保护环节,时时检测系统状态,安全报警等。硬件方面设置安全链机械保护,经多个闭合触点组成,包括紧急停车,压力超上下限开关,水位超上下限开关,电机过热保护继电器,空载保护等。安全链多个触点均为常闭触点,其中任一触点断开,安全链即失效,系统处于停机状态。须排除故障,系统才能进行正常工作。
(2)为了饮水卫生,蓄水池必须定期清洗消毒

八 结束语
在供水系统中采用变频调速运行方式,系统可根据实际设定水压自动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和加减泵,使供水系统管网中的压力保持在给定值,以求最大限度的节能、节水、节地、节资,并使系统处于可靠运行的状态,实现恒压供水;减泵时采用“先启先停”的切换方式,相对于“先启后停”方式,更能确保各泵使用平均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针对所用三台泵均需要定期进行检修的实际情况,增加了硬件/软件备用功能,有效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压力闭环控制,系统用水量任何变化均能使供水管网的服务压力保持给定,大大提高了供水品质;变频器故障后仍能保障不间断供水,同时实现故障消除后自启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如果采用该系统代替原先的供水方式将在节电,节水,节资方面取得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