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400v1800uf的小孔鼓起,实测容量不变,能用吗?

楼主(2009-05-19):
如题:电容400v1800uf的接线柱处小孔鼓起破裂了,实测容量不变,能用吗?

网友A:
不能用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带病工作呢

楼主:
可是实测容量正常呀!!! 不明白才问的

网友C:
电容有没有漏电呀?

网友D:
最早还是不用,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E:
使用寿命很难得到保障。

楼主:
电容表测试没有漏电,一共有三个,有两个有鼓起,测试三个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F:
电容表没有办法测试漏电,有两个有鼓起,说明离彻底报废不远了。高压比较危险,就像5楼说的那样:最好还是不用,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