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1N伺服MR-J2S问题

楼主(2009-05-19):
怎样保证原点回归都在同一点上,以前用的DZRN K100000 K1000 X0 Y0。X0取的Z相脉冲,可是不行,要嘛还没减速就停止了要嘛就多走一圈,后来近点信号改为行程开关、接近开关,误差都很大,郁闷死我了都。不知道各位都是怎么回原点的。另外电子手轮可以用在这上面吗?怎么接?对刀的时候方便点。

网友A:
什么意思  你这个  原点回归要在同一点上  是什么意思   。。。一般用的话  用  近点dog方式 的吧。。其他的话  误差都比较大。。。。。他多走一圈  是因为  dog  off后  需要要遇到一个零点信号,巧的话,有可能正好赶上一个零点信号的话,就马上停了。。。。误差一半都较大。。你看看fx的手册,看看 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选择那种  opr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什么意思  你这个  原点回归要在同一点上  是什么意思   。。。一般用的话  用  近点dog方式 的吧。。其他的话  误差都比较大。。。。。他多走一圈  是因为  dog  off后  需要要遇到一个零点信号,巧的话,有可能正好赶上一个零点信号的话,就马上停了。。。。误差一半都较大。。你看看fx的手册,看看 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选择那种  opr方式吧。。

dog点是用的行程开关、每次回零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保证在同一点上、一般都有0.1左右的误差。有人给我说在高精度控制中ZRN不好用,不能保证每次回零都在同一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每次断电开机都要回原点,如果不能保证在同一位置的话参数都要重新设定,嫌麻烦。我加工精度在0.01MM范围内。

楼主:
什么是OPR还没有接触过、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