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动机与变频调速

楼主(2009-05-19):
我有一朋友是造纸厂的,里面的电动机大多为电磁调速电动机,他想将其中的大部分改为变频调速。请问:电磁调速电动机有什么缺点,耗电吗?如果需要改成变频调速,那么原来的电磁调速电动机需要怎么样改装?谢谢!

网友A:
换成普通电动机不就行了,或者电磁调速部分不用,用变频器来驱动

楼主:
对:FDD1997 关于

换成普通电动机不就行了,或者电磁调速部分不用,用变频器来驱动

内容的回复:

 要是换电动机成本太高了,要求是改动下原来的电磁调速电动机,加一个变频器,问题是改了效果如何,如何改?

网友B:
把里面的磁钢和线圈拆掉电机轴头做一条.

-----------------------------------------------------------

柳市正泰.德力西低压电器, 光电接近开关,开关电源,等批发零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另调剂二手PLC 变频器,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C:
把里面的磁钢和线圈拆掉,安装一个连轴器就成了

网友D:
电磁调速电机调的速度越低越耗电,我这里也有个想改的,我想把测速电机的线拆了,然后励磁加到最大,再用变频器调速,就是不知道节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电磁调速电机调的速度越低越耗电,我这里也有个想改的,我想把测速电机的线拆了,然后励磁加到最大,再用变频器调速,就是不知道节电怎么样

速度越低越耗电,这点我同意,但励磁加大最大还不能达到最大效果,好像最高还不能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E:
同意五楼的,我就是把厉磁调到最大,外加变频器,不换电动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同意五楼的,我就是把厉磁调到最大,外加变频器,不换电动机.

那样不行的,你把调速的部分的散热网去掉后,在调速片上钻孔,或直接焊死,要用生铁焊条的,这样就成普通电机了

网友G:
滑差电机由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和电气控制装置三部分组成,去掉两部分可以了吧,原理分析这样的,怎么取,我也没干过,还请楼主图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E:
关于同意五楼的,我就是把厉磁调到最大,外加变频器,不换电动机.

那样不行的,你把调速的部分的散热网去掉后,在调速片上钻孔,或直接焊死,要用生铁焊条的,这样就成普通电机了

同意

网友I:
电磁调速:主电机是不停的,因此耗电量大,它是通过调节励磁的方法调速,控制的精度低,误差大。最好是换成变频电机,如果是普通电机它自带的散热风叶和转子式同步的,低速时冷却效果不好。其实你改装的话,效果不好,而且成本也不低,要花很多的人工,还要加一些零件。你把滑差电机到废品市场卖了,不是一样吗?

网友F:
如果卖了换电机,安装尺寸等投入的人工好像比这要多,而且不经济

网友J:
调速电机比普通电贵,换还能赚钱.

网友K:
把里面的磁钢和线圈拆掉,安装一个连轴器就成了, 再加用变频器

网友L:
滑差电机由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和电气控制装置三部分组成,去掉两部分可以了吧,

网友M:
把电磁调速线圈给上额定电压,把电机负载线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N:
请教:JD1A40电磁调速控制器,当把测速反馈拆掉时,励磁电压是多少伏?,励磁电压是否随操作电位器变化而变化?谢谢~

网友O:
17l楼的最省事,也可以考虑,但是线圈有问题的话就麻烦了。彻底的话就把电机拆下来用就可以

网友P:
去掉反馈后,调电位器可以调一点点,也就是稍稍动一下电动机就会全速了。比如原来电位器整个调节范围是0到1400转/分,那现在在原来的大约0到100转的调节角度,就会变成0到1400转了,因为控制器内部的放大倍数不是很大,且好像没有积分(有微分)。当调大一点角度时,就会全速了,也就是相当于二极管单向整流电感滤波电路,电压大概为90V。

8楼的方式可行。不改也可以,就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就可以了,只不过节电会打一点折扣。注意,电磁调速电动机的转动惯量较大,要是做快速加减速时可能跳过流和过压,适当加长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把电磁调速线圈给上额定电压,把电机负载线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了。

拆开处理下离合器硬链接、、然后电机变频调速

网友R:
都不好,还是把主转部份和电磁滑差离合器这一块用两个螺栓连在一起最好,省时、省力、省电,易拆。

不要焊在一起,以后不好拆的。

网友S:
先别说能耗,调速性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