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台台达PLC组网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问题:有三台PLC,都是台达的EH系列的。用世纪星组态监控(电脑一台),RS485通讯。

      硬件和软件都需要哪些设置?

电脑上用了一个RS232转485的转换器,通讯线如何接入?可以三条线并联的方式吗?

另外能不能用该电脑以台达编程软件分别与三个站通讯?

小弟是初学者,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使用一臺電腦同時與3個EH系列通訊

网友B:
应该没问题,3台PLC分别指定不同的地址就可以,用485通讯控制

有机会交流  QQ  114027920

楼主:
如果是三条线并联在485转换器上,能不能用这台电脑单独监控某一个站的程序呢?如果可以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是三条线并联在485转换器上,能不能用这台电脑单独监控某一个站的程序,上载时选择站号就可以上载并监控该PLC的程序以及装置状态。

网友A:
如果是三条线并联在485转换器上,能用这台电脑单独监控某一个站的程序,上载时选择站号就可以上载并监控该PLC的程序以及装置状态。

楼主:
请问lesing,你说可以上载并监控是不是要要在程序里写什么指令?我实际试验的结果是通讯失败,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上述方案采用PLC LINK方式,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通过电脑监控Master,进而监控所有的EH主机的装置。

PLC LINK 组网需要通过编写梯形图来实现,请参考编程手册编写PLC LINK程序。

当然如果你采用下述方案也可以,不过速度会变慢,而且有可能会通讯冲突,这要看你上位机是如何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通讯冲突!

楼主:
谢谢lesing,我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看来只有再研究一下程序了

网友C:
想了解一下,程序是怎么输入呀

小弟是初学者

网友D:
呵呵,学习了啊!请问哪里可以搞到世纪星组态监控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