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TD200文本显示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在使用S7-200的模拟器时发现它有TD200文本显示器的选项,用编程软件step7的TD200向导做了一个小程序,用来在模拟器上模拟TD200的文本显示和报警,却不能运行。那位老师能给讲一下,模拟器能不能模拟TD200,如果能的话应该怎麽做?谢谢!

网友A:
提示什么?

楼主:
点击运行马上出现一个英文的警告对话框,模拟器又返回到停止,看样子好像是不支持。

网友B:
S7-200的模拟器不是官方发行的版本,官方没有模拟器,所以很多功能都不完善,有很多东东模拟不了是很正常的。

楼主:
三楼的朋友话里的意思是模拟器不支持文本显示器吗?

网友C:
可以模拟,好像是只支持版本低的TD200

楼主:
试过了,在TD-200向导里选最低版本的也不行。那位老师知道呀?

网友D(2010-03-08):
我有一个成熟的s7-200程序用TD200显示调整时间等参数,用西门子s7-200中文仿真软件仿真运行,梯形图正常,但TD200不能修改参数,能够显示运行、停止、最后只能显示如图片。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E(2010-09-07):
我也试过 好像不能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