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D-B 11KW开机OCC故障

楼主(2009-05-19):
各位师傅,现有一台VFD-B变频器上电后就报OCC,停止和正转灯亮。7个光耦A4506全拆下测过,阻值一样。TL074拆下与主板上的对比测电阻正常,开关电源各电压正常,电路板无虚焊,手中没有这种机型的配件,请教各位再怎样查?

楼主:
没人在吗?实测三个电流检测输出端经运放IC(TL074)处理后输出的IS1--IS3到主板电压分别为5.3MV     3.4MV     3.7MV

楼主:
模块和运放TL074拆下来试机,同样报OCC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会是主板问题吗?

楼主:
主板坏,总算找到原因了。

网友A:
上海赛韦斯 。。。。。顶

网友B: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C:
为什么不看一下电流互感器呢,需要台达VFD-B变频器配件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D:
OCC 故障代码是驱动模块。

我们这边有大量台达 A F B M  系列的配件。另有大量拆机变频器。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