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9):
    请教哪位大哥 440变频器里的定时器怎么用 我看到参数了,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比如说用变频器设定电机以10HZ启动30S后以40HZ正常运行,不加外部延时头能不能用变频器实现?

网友A:
先使能自由功能块, P2802.0=1 P2850=30S      P2851=0  (延时方式为通电延时 )

以上可供参考,具体参数设置可以依据定义功能来确定啦,

看看功能图,3200   4800   4820

楼主:
功能图就讲到你所说到的了,我看了,具体的怎样实现电机在以10HZ运行30S后再以40HZ运行就不知道了。看看功能图上也没讲什么。

网友B(2009-06-18):
可以使用内部集成的FFB中的计时器功能,使能FFB:P2800=1,选择定时器功能:P2802[3]=3,选择延时时间P2850=,选择延时方式P2851.你也可以查看具体的功能图,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http://www.ewinsun.com/default.aspx?xmls=cn/solution.html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