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电机都适合变频调速吗

楼主(2009-05-19):
各位师傅,用于变频器调速的电机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都适合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说,你的调速电机有无特殊工艺要求,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并且正常的速度在30-50Hz内,那么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可以的!

楼主:
没有啊,就车床类的调速

网友C:
是艘可以的,没有必要的马达是没必要加的。。。

网友D:
基本上都可以,不过,加了变频后,如果电机转速过低,你要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因为电机后面自带的风扇转速也相应降低,散热成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就车床类的调速 是可以的哦.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是可以的。但是电机的散热问题要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