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数控化改造问题

楼主(2009-05-19):
适合磨床的数控系统大家能否推荐一下,国产、非国产的都行。还有我们砂轮架进给精度想改造的高点,计划到0.5微米以内,这个难度有多高?半闭环的搞的定吗?希望了解的指导指导

楼主:
砂轮架准备采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有了解的能否给些建议啊

网友A:
呵呵,遇到同行了,俺也是修磨床的,有机会多交流交流哈。伺服进给肯定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控制精度的办法,系统嘛品牌很多,什么欧姆龙,西门子,三菱,法拉克。。。据说加工控制精度最好的是法拉克,就是坏不大好修。我个人感觉其实一般的磨加工用伺服系统加上PLC控制,仪表磨削,基本上就能达到要求了。用数控系统的麻烦是新的时候还好,时间长了维修是个大问题,一是配件不好买,再者说维修成本也高,我们厂用的是三菱的系统,干起活来倒是没什么大问题,一般就是调整的时候要去帮操作工看看,现在我主要是搞维护,关键是操作时要小心,避免碰撞,定期搽洗,清除磨床内的砂轮灰,定期清理电控柜和操作控制箱内的灰尘,一来可以增加设备的使用寿命,二来也减少设备的故障率,这些东西一旦坏了有些故障修起来相当麻烦,想前段时间有个操作工把一台中原精密的量仪撞坏了,自己没法修,只好返厂,花钱不说,还耽误生产。

楼主:
谢谢gu8789677。一般加工的圆柱体母线是一条直线,我们磨床进行数控化改造,是希望得到母线是曲线的柱体。为了使工件表面光滑,所以对砂轮的进给精度要求高些。

网友B(2009-06-21):
请问你的磨床改好没有,我有一台M1450的磨床也是要改造进给系统,您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吗?谢谢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搞过轴承滚子端面曲线磨床的数控改造,是我国第一台铁路轴承数控磨床加工设备。控制精度1um。砂轮进给是步进电机控制,操作界面为触摸屏显示。曲面磨削取决你的摆头,0.5微米估计很难做到,主要是你机械加工精度做不到,电气控制问题不大,是很精准的。great@greatelec.com

网友D(2009-09-12):
诸位做过轧辊磨的改造吗?

请赐教一二?

网友E:
FANUC OI-tc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F:
KND的1000系列的1000G就可以。

网友G:
呵呵 我公司是做工具磨床数控系统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QQ250360848

网友H:
这个得算闭环了,上海有家用无相步进做的,号称是0.01个丝,

选伺服,加光栅次闭环做吧

伺服编码器的精度选17个BIT的

网友I:
我个人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做了十几年的磨床设计与改造

主要看你的产品要求,如果精度,光洁度真的要求很高,而且又是曲线形修砂轮,带自动补偿的话,建议还是选用西门子或发那科的.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用PLC也可以实现伺服定位功能!

磨床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精度还是挺不容易做好的!

网友J(2009-11-11):
我觉得大家都不是实际做设备的,如果作为一个真正做设备的人,不应该说设备精度做到0.5微米这句话,放眼现在的磨床还没有做到0.5微米以内的,除非用压电陶瓷加光栅做全闭环。

网友J:
当精度达到一定的时候,此时取决于机床精度的因素很多的.所以仅仅是说精度达到多少比较欠妥,缺少边界条件。

网友K(2010-09-13):
看你磨什么工件了呗,工艺简单的,你所要求的精度,和大家推荐的电气方法都可以了,要是工艺复杂的话,必须要用数控的了。

网友L:
你搞个直线伺服吧,国产的很多也很便宜。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大家都不是实际做设备的,如果作为一个真正做设备的人,不应该说设备精度做到0.5微米这句话,放眼现在的磨床还没有做到0.5微米以内的,除非用压电陶瓷加光栅做全闭环。

磨床相对其它机床来说是比较精密些的了,进给精度达不到0.5μ吗?可是一直想把立轴平面磨床改造成数控磨床来着。

网友N(2011-02-22):
请那位师傅发一份M84100型轧辊磨床电控原理图我。万分感谢!szm5062@163.com

网友N:
gu8789677你好!我有一台M84I00老款磨床要改能否提供点技术支持?

网友O(2011-05-09):
多轴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器、CNC车/铣床改造、弯管机控制系统、数控清角机系统、多轴(2、4、6)CNC车铣床数控系统、步进/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客户设备工艺要求定制专一的系统、软件。

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高先生:139 2523 0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