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施耐德PREMIUN PLC的连接

楼主(2009-05-19):
1:INTOUCH通过DAserve怎么样与PLC连接

2:intouch如果读取PLC上的模拟量信号:是不是应该这样读300001 第一路模拟量

3:施耐德PREMIUN PLC更改ip地址是不是一定需要要编程电缆不可以用网线改

楼主(2009-07-03):
intouch和quantum plc通讯的问题
用dasever的mbtcp使intouch与plc连接起来,

premuinPLC 上位机只能读0与4 ,其他的位要转换成0与4以后上位机才可以读取。

网友A:
楼主自己找到了答案,不忘拿来给大家分享。谢谢了。

另外关于第三个问题,答案是可以用以太网线改IP地址。但是改完下传之后,编程软件的连接会中断,需要重新联机。

网友B:
我看到有很多有关daserver,不知道是选用哪个?是不是modbus ethernet daserver?

网友C(2009-11-08):
以太网线改IP地址,就再也联不上了

网友D(2009-12-12):
1.在DAserver安装包里有说明文件index.html,点击里面都有对应的PLC通迅需要安装的包。比如对quantum plc你可以安装SC下面的MBTCP1.1协议

2.INTOUCH读模拟量信号首先要对应看是外部模拟点还是中间模拟量点,并且你的点是整型还是实型。如程序中%mw0001对应INTOUCH地址应是300001。如果是实型的应改为300001 f.

3.最好连接到CPU改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