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转子三相不平衡,原因?

楼主(2009-05-19):
    电机维修过,   A相30-80A,   B,C相30-40 A ,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转子电阻不平横

网友B:
有可能A相绕组内部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或者直流电桥测量一下每一相的电阻值看是否平衡。

网友C:
最好用LCR测量一下3绕组的电阻与感值

网友D:
应该是定子电流不平衡吧,还是用电桥测一下阻值

网友E:
 可能有匝间短路现象

楼主(2009-06-19):
多谢各位热心的 师傅们!!

网友F(2016-11-10):
匝间短路的情形比较多,可以电桥测一下三相绕组电阻

网友:
绕组电阻不一致,有可能会有绝缘破坏的可能。

这个恐怕要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