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适合学习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9-05-19):
希望系统、深入地学习伺服电机。很多人都推荐买一款产品来有针对性地学习。

不知道有没有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包括控制器、驱动器和电机一套。谢谢!

网友A:
建议买国产的,便宜使用,原理是一样。

网友B:
控制器建议用运控卡,同时带脉冲和模拟接口的,PC编程,灵活度高,如果在乎成本,固高是不错的选择;

驱动器和电机,推荐华大电机+迈信驱动,或者和利时电机的成套伺服系统。

网友C:
恩,我现在代理华大电机了,可以联系我 13679893122.

控制器除了运动控制卡,也可以采用PLC。

楼主:
请问,市场上买的运动控制卡可以和任何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连接吗?有没有“匹配”一说?谢谢!

网友B:
一般而言没有匹配问题。

网友D:
利时电机的成套伺服系统,似乎并不怎么便宜,在400瓦等小功率上。相对于台达和松下而言。第一次用了回固高,但就外包装而言,比我想象的好,居然配了个防静电手套,考虑比较周到,PCI的转接接口板也很不错。试验下性能,有结果后告诉大家。

网友E:
买国产的试用,功能、用法会了,其它品牌的就好懂了

网友B:
“(和)利时电机的成套伺服系统,似乎并不怎么便宜”———这可能与企业的经营思路有关,个人理解,和利时电机并不喜欢一味地拼价格。

网友F:
我也是初学者,如果不买呢  最好是怎末学,就是没马达也没驱动器,看资料还有什么呢 ,希望老师傅指导下

网友B:
使用学习还在实践,原理学习可以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