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威PLC温度控制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工程师们您好:
我本人大力支持国内PLC的品牌,但是有些地方要向工程师请教:
如三菱PLC温度采集是采用两个箔电阻(PT100三线100Ω)传感器传到A/D特殊输入模块(FX2N-4AD-PT)把模拟数转换成数字数据通过PLC(FX2N-48MR)处理送至D/A特殊输入模块(FX2N-2DA)变换为模拟数来控制变频器最终实现温度在一定范围内升高或降低,电机转速也跟之加快或减慢。在三菱PLC编程中用到TO写入和FROM读出功能指令。那么国内科威混合型PLC(EP-08M08R-4N4B)编程中怎么用呢? 如果用科威LP系列经济型plc与特殊模拟输入.输出模块(ACS-2PT/2DA)又怎么编辑?是否也象三菱一样占用I/O点数?

在这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lxy-02223@163.com

网友A:
科威的比三菱更简单拉

网友B:
自己先好好看看编程手册啦

网友C(2009-07-18):
"在三菱PLC编程中用到TO写入和FROM读出功能指令"这个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的也不会占用I/O点数,你有我们的说明书没?

网友C:
我们经济型的PLC用起来很简单,不需要读写指令,我们有对应的寄存器,直接读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