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电源板子烧坏

楼主(2009-05-20):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在电容的旁边有个电子元件烧坏,用烙铁直接焊上没有效果,上面写的是C744,不知道是个什么器件,有那位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更清晰点的图象1111111111

楼主:
怀疑是个电阻,好象又不是

网友A:
c744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B:
那是一个防止电源接错的保护用的二极管,楼主的这个PLC是不是电源的极性接后过呀,如果是请检查一下那个红色的3.15A的保险丝坏了没有,如果没有还,这个保护二极管也可以不接,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C:
是并联在二极管的贴片电容,不使用也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看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D:
学习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E:
五楼说的对,先查保险,不过有些电容本身是有正负的,你可以先看看板子的电路有没有坏,确定没问题在查器件,电容有好多种,一般有标准,可以咨询电子器件厂家这是什末?你可以拿电桥或万用表量量,不过最好返厂修理!

西门子质量不错,不是长期接错,不会成这样,返厂得收费估计

网友F:
实物拆开,经实测该元件正反向,符合二极管的特性.我拆的是24V电源的,元件型号为C749

网友F:
对200的电源板不太了解.

从C749实物的外形较大,以及电路中串联的电阻体积也大的情况猜想,该元件更有可能是电压保护元件,类似30多伏稳压管,既可防24VDC反接,也可起过压保护.

网友G:
学习啦,从没自己拆开C744看看是什么

网友H:
图片太大了。。我缩小了。

网友I(2012-03-27):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首先看看右上角那个红色的保险有没有烧断,确定没断就看你坏掉的那个贴片二极管左边的那个二极管有没有击穿,如果没击穿那就好办了,就把你坏掉的那个二极管焊下来就OK了,这个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不影响整个电路的。

网友J(2018-11-01):
引用 网友I: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首先看看右上角那个红色的保险有没有烧...

-------------------------您好,我也碰到了,图片中坏的二极管左边的二极管击穿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