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OEMAX NX7 要连DELAT的HMI

楼主(2009-05-20):
现在做系统要用到DOP-AS57人机想连 oemax的NX7S PLC有知道的老师请指点,

谢谢先!

网友A:
DOP-AS57只能连接MicroLogix系列以及SLC 500系列的PLC

楼主:
谢谢lesing老师,

不知是否可以追加补丁程序来实现,现在的weinview、HITECH、PROFACE都是加上一个驱动就可以支持这款PLC了,

一般是正常安装人机的程序,然后将补丁包里面的驱动复制到相应的目录中来实现。

另外是否可以利用MODBUS来实现,NX7是支持MODBUS RTU联机的,但在Screen Editor 1.05.81中选了几个MODBUS的驱动

都不能连接,NX7是支持串口自动搜索的应该不会是串口设置问题,站号255是广播,9600-8-N-1,应该是对的,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尝试,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关注,

问题已解决,选了RTU 2W (MASTER);

PLC加一条MODBUS位的使能,搞定了。

网友B(2009-07-16):
知道NX7的通信指令怎么使用吗?不要MODBUS,想用自由通信。

楼主(2009-12-08):
现在已有了DELTA工程师的驱动补丁,可以直接连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