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一个接口能同时和人机与上位机通信吗?

楼主(2009-05-20):
我是一个菜鸟 ,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问题是这样的: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S7-200  CPU226的PLC,其中一个接口和人际界面通信了,另一个接口和仪表通信了,客户还要求配上位机,老板又不想另外加通讯模块,如果不另外加通信模块的话能实现上位机与PLC通信吗

网友A:
不可以吧,想办法仪表不用通迅。点对点呢。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    除非加个通讯口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C:
加个通讯口 加个通讯口 加个通讯口

网友D:
不加通讯模块,你可以加扩展模块呀!就加一个或几个点,把仪表的输入信号做进plc用人机界面来显示仪表状态,这比仪表通讯还方便客户,也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网友E:
把仪表去了,其功能用人机界面代替。这样可腾出个端口。

网友F:
加个通讯口加个通讯口

网友G:
没用过S7200的CPU226,但是你用上位机的话,那个功能就有人机功能呀,这样你的人机就可以不用啦.

网友H:
 你的人机界面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支持s7-200多主站通讯,应该可以!

楼主:
台达的,人机在本地,上位机在控制室

网友I:
没见过这样做的。。。。。

网友J(2009-12-28):
可以啊!

一般和人机界面都是用PPI协议的,这样你在上位机上直接采用PC access,用WinCC就可以和PLC进行通讯了。

你可以采用赛远的SY-S72无线PPI通讯模块进行通讯。联系QQ:78497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