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怎样通过计算机串口与51单片机进行通信?

楼主(2009-05-20):
怎样让MCGS通过PC串口向下位机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比如:我设计一个按钮,按一下按钮,串口就向下位机发送一个55H的数据。有关ComOutDat函数怎么使用?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例程看看。

网友A(2009-07-27):
您好,在论坛上看到您做过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信,我现在用的是三维力控,请问您,利空组态和单片机如何进行通信呢?驱动程序如何编写?通信协议还用编写吗?具体如何实现通信呢?我是初学者,希望您能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邮箱 gaoqiangpei@163.com

网友B:
楼主说的是mcgs高级开发包里vb开发mcgs串口驱动的一个接口函数,请参考高级开发包里的相关函数帮助。

函数意义:把数据写到串行端口输出到通讯设备。

语法形式:Function ComOutDat(ByVal OutNum As Long, OutByte() As Byte) As Long

返 回 值:=0,成功;<>0,失败。

参数说明:OutNum,长整型,要从串行口输出的字节数;

OutByte,字节数组,要从串行口输出的信息;

网友C(2012-07-08):
引用 网友D:
下载地址: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9052015252600003

莹莹你好,我现在也在做MCGS通讯51单片机的,用MODBUS,那个串口的样例我用了,谢谢了,可是我不知道51单片机的程序该怎么写,你能给在给我个和这个MODBUS配套的51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