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移传感器中全程输出的单位是με,请问这是个什么单位?

楼主(2009-05-20):
请问各位在位移传感器的技术指标中看到全程输出、径向间隙、示值变化中都用到了με这个单位,如:

全程输出:10000με

请问με这个是什么单位呀,表示什么意思呢?

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呢?很急呀,知道的朋友请给个答案吧。谢谢谢谢!

网友:
是应变仪的量程,意思是"微应变",

网友A:
楼主没看见1楼的回复吗?这么标准的答案怎么还说没人知道呢?难道你已经确认上述答案不准确了?或者你是明知故问?

网友A:
我服了工控网了!刚才进来时看见有1楼和2楼(楼主)的2个帖子了!怎么突然又把沙发让给我坐了?这样的话我在前面的回帖岂不是变得毫无由来了?!

网友B:
万恶的改版!

楼主:
 PistoN ,是网络有问题吗?

谢谢凌的讲解,这里还想问问“微应变”是多长的长度呢?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