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32RT-E无法运行

楼主(2009-05-20):
信捷XC3-32RT-E的PWR灯亮,RUN和ERR登不亮,无法运行.不知为何?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断电重新启动还不行吗?

网友B:
用软件运行了?

网友C:
把连在输出端的24V的线拆了,可以是负载大了

网友D(2009-06-24):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E: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F:
对:大鱼 关于

把连在输出端的24V的线拆了,可以是负载大了

PLC自带的24V电源,最好不要接太大的负载。如果负载太大,建议使用电源开关。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对:大鱼 关于

把连在输出端的24V的线拆了,可以是负载大了

内容的回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2010-06-28):
检查接线,输入公共点外接电源时接24V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