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PLC输入输出端口?

楼主(2009-05-20):
如何连接PLC输入输出端口?

有个旋转编码器和光电传感器,如何与PLC连接?行程反馈等事情?

楼主:
喂~

有人知道吗?

怎么接啊。

网友A:
把信号点接到PLC输入模块就行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的电机,如果是伺服电机就很简单了。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旋转编码器的话,可以通过PLC高速计数器,和PLC的高速输入端子连接(PLC不一样,端子的编号不一样,具体可以查看手册。行程反馈就属于运动控制了,首先你要了解你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三菱的转一圈有131072个脉冲)还有转一圈丝杠可以走多少啊,你就可以算出来了,通过脉冲的个数反映行程啊,但是你PLC程序内部必须给脉冲个数约分,因为PLC的高速计数器一般应该是16位的,很可能会超出量程范围。精度可能不会很准确。

楼主:
对:junjie113 关于

把信号点接到PLC输入模块就行

内容的回复:

麻烦能说的具体点儿吗?O(∩_∩)O谢谢

楼主:
对:lihao870220 关于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的电机,如果是伺服电机就很简单了。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旋转编码器的话,可以通过PLC高速计数器,和PLC的高速输入端子连接(PLC不一样,端子的编号不一样,具体可以查看手册。行程反馈就属于运动控制了,首先你要了解你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三菱的转一圈有131072个脉冲)还有转一圈丝杠可以走多少啊,你就可以算出来了,通过脉冲的个数反映行程啊,但是你PLC程序内部必须给脉冲个数约分,因为PLC的高速计数器一般应该是16位的,很可能会超出量程范围。精度可能不会很准确。

 十分感谢。(*^__^*)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你所谓的光电传感器是不是光学尺啊!因为只有光学尺才会用到运动控制中的,精度比伺服电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