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上电抖

楼主(2009-05-20):
我今天在现场试车,发现个问题,两台15KW电机驱动,控制电路中有个主接触器,还有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都是95A施耐德的,通电后主接触器上电没问题,等一按正/反转按钮时,控制正反转的接触器吸合前先抖动,啪啪响,然后才吸合。接触器线圈都是220V的,电压通过变压器提供,电源电压没问题,220V也正常,我还分别试了单个电机运行,所有接触器都正常吸合,可一把两台电机都接上就出现前面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A:
接触器质量不好。换一个就OK了!

网友B:
加灭弧器  或换大一点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C: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考虑接触器动作时有竞争。

楼主:
应该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吧,如果是接触器的问题,也不应该正/反转的都不好使啊,而且好几台这样的现象了,都没解决。

还有个现象,我的220V电源是通过盘内的变压器接的,我试了直接在盘里接一火一零也不行,后来我直接从外面电网接了一火一零就没问题了,只要220V不是从本系统取就OK,是不是很奇怪啊!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tomli2007 X积分:4
帖子:0注册时间:2007-11-30 15:06:00 2楼 回复时间:2009-5-20 14:52:45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考虑接触器动作时有竞争。

有道理 不过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是怎么竞争的啊?

网友D:
我估计是变压器功率小了,换个大点的变压器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tomli2007 X积分:4
帖子:0注册时间:2007-11-30 15:06:00 2楼 回复时间:2009-5-20 14:52:45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考虑接触器动作时有竞争。

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个竞争法啊?

楼主:
我换了变压器了 可是还是不管用

网友E:
两台15千瓦的电机同时直接启动,(有负荷,2极)电流一定很大,对电网造成短暂的压降,95A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会有短暂的欠压现象,等电机完全启动后,电流减小,电压回复正常,接触器线圈就能正常吸和,接触器为何要用控制变压器供电?可以去除,可能与它有关;再检查一下控制线路各个控制线是否有松动现象;关键要改善你的启动电流问题。如果你电机是4极以上并轻负荷,那就要检查控制回路,变压器、线头不会有其他问题的,慢慢查找

网友F:
计算一下起动过程的线路电压损失。

楼主:
应该不是线损的事,因为我在盘内直接取了一火一零也不行

网友G:
启动过程中压降过大,线圈电压过低造成。

网友H:
换一个试看看,还有是不是电磁有干扰,这以前倒是遇到过的。不知道和你的问题是不是一样。

网友I:
如何要加控制变压器?!

网友J:
绝对是9楼说的情况我遇过

网友K:
9楼说的情况比较正确

网友L:
启动电流过大

要么加大接触器

要么分开两个电机,不要用同一个接触器。因为两个同时启动启动电流有可能超过接触器的所能承受电流。

应该不管变压器的事!应该说有变压器好过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启动过程中压降过大,线圈电压过低造成。

严重同意,两台电机启动时电流较大,而其电网容量较小,造成电压降低,等电机启动完毕后电压就恢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启动过程中压降过大,线圈电压过低造成。

同意

网友O:
建议从接触器线圈接出两根线,接在万用表上,观察启动过程中的电压降,以确定是不是线圈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P:
换个大点的变压器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两台15千瓦的电机同时直接启动,(有负荷,2极)电流一定很大,对电网造成短暂的压降,95A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会有短暂的欠压现象,等电机完全启动后,电流减小,电压回复正常,接触器线圈就能正常吸和,接触器为何要用控制变压器供电?可以去除,可能与它有关;再检查一下控制线路各个控制线是否有松动现象;关键要改善你的启动电流问题。如果你电机是4极以上并轻负荷,那就要检查控制回路,变压器、线头不会有其他问题的,慢慢查找
仔细检查下线路

网友R:
你的控制变压器太小了输出没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S: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主要在转换电路上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你的控制变压器太小了输出没那么大的电流
控制变压器不要选用多抽头的,否则可能出力不足

网友U:
引用 网友E:
两台15千瓦的电机同时直接启动,(有负荷,2极)电流一定很大,对电网造成短暂的压降,95A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会有短暂的欠压现象,等电机完全启动后,电流减小,电压回复正常,接触器线圈就能正常吸和,接触器为何要用控制变压器供电?可以去除,可能与它有关;再检查一下控制线路各个控制线是否有松动现象;关键要改善你的启动电流问题。如果你电机是4极以上并轻负荷,那就要检查控制回路,变压器、线头不会有其他问题的,慢慢查找
供电电源的线可能也细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