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启动按钮组态

楼主(2009-05-20):
我现在做一个S7-200的上位机,需要定义一个按钮,它所对应的外部按钮为按下闭合手松开就断开的启动按钮,在上位机中怎样定义。

网友A:
在按鈕按下屬性中  變量=1
在按鈕釋放屬性中  變量=0

楼主:
对:yuanle 关于在按鈕按下屬性中  變量=1
在按鈕釋放屬性中  變量=0
内容的回复:

有这样的按钮么,我找了一下没找着呀,能说详细一些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uanle 关于在按鈕按下屬性中  變量=1
在按鈕釋放屬性中  變量=0
内容的回复:

有这样的按钮么,我找了一下没找着呀,能说详细一些么

按钮的事件属性中分有不同的事件,在点击与释放属性下分别组态!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