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数据如何和access数据库连接

楼主(2009-05-20):
PLC内部数据如何和access数据库连接

请高人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PLC内是不可能与ACCESS连接的,但上位机都有办法跟ACCESS连接的,

所以要在上位机上想,不要在下位机上想

楼主:
对:[明月夜] 关于

在PLC内是不可能与ACCESS连接的,但上位机都有办法跟ACCESS连接的,

所以要在上位机上想,不要在下位机上想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

比如能否用cx-p软件内定义的数据直接写入数据库,再通过vb等可视化编程软读取数据库内容。又或者用vb直接读取cx-p内的数据,但不经过串口。谢谢!

网友B: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  PLC运行时,用CX—P实时监控,在CX—P内部写ACCESS中,再。。。。。。。

费这么大事,好象不可能! CX-P 没有这么强的扩展开发功能。

你就用DDE方式直接读取好了,要设置一下DDE参数,你用电子表格都看到OMRON的数据据,但不能回写,

这是OMRON  DDE接口的缺陷!

网友A:
CX-P的邦助中,有DDE接口的访问办法,我试过,用电子表格就能看到OMRON PLC中的

数据据区内容,但它没法回写,所以我觉得没有大作用。

如果用OPC接口,就可以了,KEPWARE OPC支持OMRON

网友C:
willsion8888: 试试这个支持OMRON的OPC服务器http://matrikonopc.com/downloads/503/index.aspx. 下载看看能不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D(2019-08-20):
ACCESS可能不行,SQLSERVER可以的,MYSQL也可以;

通过配置软件配置一下数据地址就行了,如下图:

这里有方案: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919162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