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数据报表问题

楼主(2009-05-20):
在激活WINCC时卡住是怎么回事,哪位前辈给小的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关键是WINCC怎么和数据库连接起来输出报警记录,

楼主:
问题补充:拷贝一个项目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需要在新的计算机上做什么设置才能使用

网友A:
1、请不要使用中文字符作为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PC名。
2、需要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的计算机属性中的计算机名改为当前PC上的名字。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