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PLC温度控制

楼主(2009-05-20):
我想用台达屏,温度模块及PLC。如何做才能正确控制升降温度,升降温时可能根据要求(0-20℃/分)进行,输入出用4-20mA。谢谢!

网友A:
温度模块本身就可以驱动加热/冷却设备,从而控制温度的升降,并且温控器本身具备PID功能。

触摸屏也可以直接监控台达温控器。所以可以省掉PLC

网友A:
具体的控制程序需要根据你的详细控制要求。你这样子问,别人很难答复。

网友B:
你的控制精度要求高吗?如果不高,惯量小的话,不用PID就可以,但你要加热功率可调节,以便达到温升斜率,有现成的装置可以实现,或用软件实现,你要说清楚你用啥器件。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有款PLC是开关量和模拟量做到一块的PLC,控制精度在1度内!还带CAN和485通讯,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各种环境恶劣的场合使用!其中在窑炉和电梯,圆网印花,卷染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你好 我是黄石科威的饶军 我们公司的PLC用的就是三菱的软件

公司的网址:WWW。KWZK。COM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PLC和文本显示的厂家,软件和指令跟三菱兼容!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技术支持到位,售后服务极好!价格优惠!

欢迎大家来点咨询!QQ:104227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