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温度模块及PLC如何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2009-05-20):
我想用台达屏,温度模块及PLC。如何做才能正确控制升降温度,升降温时可能根据要求(0-20℃/分)进行,输入出用4-20mA。谢谢!

网友A:
PLC的PID功能

网友B:
“0-20℃/分”我觉得应该是你的与加热装置和散热装置有关,温度模块可以得到温度,它直接得到的就是温度,不需要4-20MA和数字量的转换,PLC经过对加热或散热装置的控制来升降温,当然,可以用PID进行控制。

网友C:
简单的用继电器控制,温度大于设定温度,关闭输出;小于的话,输出控制;

好的控制PID时很有必要的,看你的执行机构是什么?电加热的一般都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