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从站 报错 请大家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0):
今天调试一设备,发现问题如下:
若同一时间有5个及以上电磁阀接通(输出加欧姆龙继电器隔离)ET200远程站就报警,然后PLC进入STOP模式。 比较迷茫,求助大虾们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附上诊断信息: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G10-0AB0 Hardware 7
- - - Firmware V 2.6.4
Boot Loader Firmware expansion A 0.21.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6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38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1:27:10.702 AM 02/28/1994

Event 2 of 100: Event ID 16# 456D
STOP caused by program sequence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27:08.136 AM 02/28/1994

Event 3 of 10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7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6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27:08.122 AM 02/28/1994

问题补充:补充一下:主站与远程站通讯正常。就是同时ET200从站输出比较多的时候报警(指的是5个及以上电磁阀,1、2、3、4个电磁阀同时输出不报错)。但若同时输出50多个指示灯正常。

网友A:
5个及以上电磁阀,会不会是模块电源被拉低呢?

网友B(2009-08-14):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