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频是显示电流偏大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现有一台海利普7.5kw的变频器,20HZ以下运行时面板显示电流比实际输出电流大10A左右,经常造成误报警,但是20HZ以显示电流跟实际输出电流基本一致,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用什么表测量的,频率低时,测量数据可能不准。

网友B:
霍尔飘溢了...调或者换

网友C:
电动机的电流过大,变频器的频率不能继续增加,这是正确的,截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