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开机过流不能复位型号7200MA,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05-20):
东元变频器开机过流不能复位型号7200MA,请高手支招

我把电流霍尔三个全拆了,不上模块,上电还是故障依旧。

我的QQ544905906

楼主:
工控网今天关注的人不多吗?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因为变频器里面的参数锁定了?有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的,建议你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楼主:
参数锁定,上电之后空载就报过流,无法复位,原来台达的是霍尔坏了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B:
东元变频器不装模块会报过流的,我前几天才修一台东元变频器,故障情况一样的!

可以跟我联系

合肥元熙电子科技

刘龙

0551-3686788

楼主:
排线有问题,我换了排线,现在上电初始化完成后显示地短路

楼主:
电流检测我全换了,OK了。

网友C(2010-08-31):
对的,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D(2010-12-10):
晕了真的这么简单?????

网友E:
我的变频器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呀。上面的办法都试了不行。

网友F(2011-12-23):
我的是报地短路霍尔换了,也不行

网友G(2014-04-19):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我有二台这样的频,我把坏的主板换到好的那台上,还是出现同样的上电就报过流不能复位

网友H:
估计又是37KW的机器吧!用万用表可以量霍尔输出点的上点有电压的就是坏的,没有电压的就是好的。不要全部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