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变频器报警F011问题

楼主(2009-05-20):
 我最近遇到个问题,70变频器报F011,复不了位,送到西门子维修,说是功率板烧坏了,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西门子过电流不是有保护么?怎么还会烧坏功率板呢?

网友A:
过电流保护不是无限的,目前的大功率管的短路冲击次数是有定数的。

网友B:
如果是一上电就报F011,那不一定100%是CUVC板问题,修了这么西门子6SE70机器,F011故障大多出在电源板或电流检测电路比较多,如需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交流或需要配件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楼主:
广告太多了,我想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的功率板损坏的!?

网友C:
2楼的意见你可以借鉴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来50404652群里打听。对付70机的

网友D:
最近坏了三个,一个是CUVC板坏了,其他是电源板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的功率板损坏的

网友E:
功率板损坏,可以看看有关IGBT的原理,主要是他的等效原理图。

网友F: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有荷儿器件的问题,当然你要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元件的质量,工作的环境,电压,负载等都是有可能的,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寿命期.驱动板只要不是严重损坏都是可以修好的.一般售后的不会修,只是换,而且费用昂贵.如果你要修,可以选择一些外面修变频器的.费用会低一点点,时间也快一点.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3558705814

网友G:
F011故障是由于过电流而关机,可以用位编码的形式显示出现过电流的相P949。你可以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负载是否处于过载状态,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是否动态要求过高。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网址是www.ewinsun.com.我们会给你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