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多站间通讯故障

楼主(2009-05-20):
我公司使用的多站CS3000最近出现3#站与其他站间的数传送故障,3#站可发出数据,但不可接受其它站的数据,CPU的IDLE TIME为20左右,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时好时坏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loading 这么高哦

网友C(2009-06-23):
是远程么?中间可能通过一个光纤转换,第一可能是那个光纤转换器有毛病了,第二可能是中间有接线盒可能接触不好,第三可能是光纤坏了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是否畅通。我是个新手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楼主(2010-04-06):
现在查出来是中毒了,CS3000易受病毒攻击,不好

网友D:
调试好了之后切忌U盘等工具在工程师站,操作站使用,如果一定要用的话还是先格盘的为好

网友E:
不是CS3000易中毒,是U盘容易带毒,最好用专用U盘,没什么事也别到操作站上去用。

网友F:
对工程师站使用应该只出不进,在调试好后所有需要备份的文件都用光盘拷出,不往里写其他东西。另如果是中间通讯的线路有故障,会有系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