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过轴承因为轴电流而损害,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2009-05-20):
遇到过的来说说坏了后的轴承有哪些特征?描述一下!有图的最好上张图

网友A:
好象没听说过,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网友B:
第一、就是电机轴承缺油而遭到长时间的工作,从而使轴承严重的破坏。

第二、就是电机轴承走外沿,是电机轴承来回的东,是电机轴承的轴承滚珠遭到破坏。

第三、就是电机的散热严重不足,使电机的轴承里面的油溜走,轴承缺油而破坏。

楼主:
对:新人第二代 关于

第一、就是电机轴承缺油而遭到长时间的工作,从而使轴承严重的破坏。

第二、就是电机轴承走外沿,是电机轴承来回的东,是电机轴承的轴承滚珠遭到破坏。

第三、就是电机的散热严重不足,使电机的轴承里面的油溜走,轴承缺油而破坏。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啊

楼主:
我这里有台电机,本来是竖着放着的。这是厂家这么设计的。后来经常坏轴承,就被我们公司的机修把电机水平地面放置。可现在还是坏轴承。我想着跟横竖放置没有多大的关系吧。这台电机是用西门子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有22个千瓦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轴电流不会大吧,我们这大于200KW的变频电机非驱动端使用了绝缘轴承

网友D:
我见到过,在7。5KW的电机上(电机是翻新的!)负载是风压,同一批次保养,同一批次的轴承,黄油是滴点温度320度(环境温度很高)

此电机的使用时间比其他电机少一半以上,开头还以为是负载问题,换一同功率电机无此问题,轴承表现为蓝色,无跑内外圈,此电机换到其他机器上表现一样!

网友E:
用变频器驱动的大功率电机,轴承要用绝缘的,不然轴承容易损坏。

楼主:
对:孑孓 关于

我见到过,在7。5KW的电机上(电机是翻新的!)负载是风压,同一批次保养,同一批次的轴承,黄油是滴点温度320度(环境温度很高)

此电机的使用时间比其他电机少一半以上,开头还以为是负载问题,换一同功率电机无此问题,轴承表现为蓝色,无跑内外圈,此电机换到其他机器上表现一样!

内容的回复:

我这边的负载也是带分机   鼓风的

网友F:
后短轴承如果坏了,就后异常的声音。

而且震动很大。

在电机没有启动的情况下,有手转动转子他会有大埂的感觉,着就是轴承坏了的表现。。

网友G:
低频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采用了变频技术,或者电机制造中产生的不对称,从而在电机转轴两端产生轴电流。这些轴电流往往频率不高,属于低频轴电流。一般而言,交流传动系统都会产生轴电流,但是大多数系统的轴电流幅值较小,没有达到危害程度。如果系统的轴电流较大,可能会损坏电机轴承,甚至齿轮箱轴承。因为滚动轴承的油膜一般比较薄,对轴电压比较敏感,轴电流流过滚动体与内外圈的细微接触点时,如果电压比较高,内外圈表面的接触面就会出现击穿的痕迹。一般要求滚动轴承的轴电压小于300mV。

高频轴电流
现代电机设计和制造工艺几乎已经消除了低频轴电流,但是现代交流传动系统由于采用PWM变频供电方式和使用IGBT等快速切换元件,所以在轴承上会产生高频电流脉冲。如果这些脉冲的能量足够高,就会损坏轴承,被损坏轴承的形状呈间断的烧伤条纹

典型三相正弦电源是平衡的,即三相的矢量和总是等于零。由于前述PWM电源存在谐波,所以PWM电源的三相输出电压的矢量和不为零,导致中性点的电压不等于零,这个电压可以定义为共模电压源。

任何时候,当两个导体通过绝缘体隔离开后就产生电容。例如,电缆的相线与PE线之间有PVC绝缘电容,所以电机绕组与外壳有镀层和片间绝缘有电容。电缆间电容,尤其是电机内部的电缆间电容非常小,小电容意味着对低频的高阻抗,可以阻止低频杂散电流。然而对于高频电流,即使电机内电容很小,也会产生一个低阻抗通道使电流可以通过。
每次三相逆变输出的一相由一种电压状态切换到另一种状态时,会产生一个正比于该电压的电流,通过输出电路所有元件的接地电容流向大地。电流通过接地导体和逆变器的杂散电容流回电源。由于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寄生电容,所以在较高的dv/dt下,高频电压会产生容性寄生电流。

高频轴电流有几种形式,有高频循环电流、轴对地电流、容性放电电流等。

网友G:
低频轴电流的预防措施
一般来说, 防止低频轴电流产生的常规措施有如下几种:
(1) 增加接地碳刷, 使转轴接地;
(2) 使用绝缘轴承;
(3) 使用对称电缆;
(4) 增加补偿变压器;
(5) 增加绝缘板。

网友G:
 高频轴电流的预防措施
(1) 选择正确的电缆
 ;必须选用对称的多芯电缆,电缆的接地线(PE,保护接地)必须对称排列;
 ;电缆的屏蔽层选用铜编制带,因为铜的导电性能优越,屏蔽效果比较好;
 ;屏蔽层的总截面积应不小于相线的1/2;
 ;电缆头两端做360°的接头,并分别与变频柜和电机内接地端连接。

(2) 安装高频滤波器
只要变频器处的高频谐波存在,就会产生共模电流,所以如果能够对高频电流进行衰减,则可以在源头上抑制轴电流。在变频器的输出线上安装共模滤波器,具体措施为:在三相对称电缆的外面套上滤波器磁环,使高频电流在磁环中被吸收。由于高频电流会产生高频磁场,所以滤波器可以做成非接触式。
开关电源滤波器中的电容一般要求电感值比较小,这样谐振频率高,抑制高频电流的效果好。某线材厂主电机的变频柜内已经安装了共模滤波器,与安装前相比,在电机侧的高频电流值明显有所下降。

(3) 均衡接地电压
由于存在杂散电容,在同一根电缆的屏蔽层(都已接地)上两端(逆变器侧与电机侧)的地电压实际上并非完全一致,这样在电缆上存在压降,就会存在电流。所以,可以考虑均衡接地电压,降低电缆屏蔽层上的压降,从而降低轴电流。具体做法是在现场安装一个共用接地母排,然后将各电机接地端子与之相连接。由于变频柜内的接地线是引自系统总的接地装置,从而将电机与逆变器的接地电压均衡,降低电压降。另外,可以考虑降低电机电缆屏蔽线的接地电阻,使该电缆上部分电流在通过电机轴承之前直接接地,分流流经轴承的电流。

网友G:
轴电流对轴承的破坏图:

网友H(2015-03-19):
有轴电流防护的文章,敬请来电索取huanfengliu00@163.com

网友I:
有過的,變頻馬達。軸承軌道有和搓衣板一樣的傷痕

网友J(2015-09-14):
九星电绝缘轴承对因电流通过而产生的电腐蚀提供了可靠的防护,

可应用在电机、发电机以及其他的电气设备中。

由于九星电绝缘轴承可避免电腐蚀所造成的损害,可阻止

电流3000VDC,因此与普通的轴承相比应用在电机中可保

障运行更可靠。

网友K(2015-10-20):
电机18.5KW    风量20000M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