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模拟输入

楼主(2009-05-20):
三菱FX2N系列PLC模拟输入信号断线时怎么编程报警呀,输入模块为FX2N-4AD,请多指点

网友A:
读取数值时,4-20MA,数值为0时判为断线,否则为非短线;0-10V时就要想别的方法了

网友A:
读取数值时,4-20MA,数值为0时判为断线,否则为非短线;0-10V时就要想别的方法了
QQ:852062761

网友B:
学习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C:
读取数值时,4-20MA,数值为0时判为断线,否则为非断线

网友D:
""读取数值时,4-20MA,数值为0时判为断线,否则为非断线""

     这话不大正确 比如说在液压回路压力传感器4-20MA  要电磁阀通电了一定时间后 假如数值还为0才能判断为断线,   非零也不能判断为没断线,再比如没通电给电磁阀,压力传感器却坏了  已经到某一数值了   !~~~        这种情况我在液压机器上用压力变送器时受不住冲击 经常传感器坏了 就出这种情况!~~     供参考~

网友E:
模拟量有相应手册 自己看看就可以操作了 没有什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