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与420变频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我这次也是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就遇到了通讯的问题,我有USS协议库,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写,我只要读取变频器的频率就好了,希望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程序能否奉献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的是OMRON的,程序编制把频率转换为16进制数。只用MOV指令传送就可以了。

当然PL车变频器要做通讯设置一致。

网友B(2009-06-23):
用RPM指令啊,读取频率就是了。VALUE 那个输出项就是实际频率

网友B:
http://download.gongkong.com/newdown/bjshanyuan/down/S7-200%CF%B5%CD%B3%CA%D6%B2%E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