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型号的人机内藏有PLC

楼主(2009-05-20):
谁知道那些人机有带PLC功能啊。可以给一点资料吗!

liuqifu1982@163.com

网友A:
有一体机

QQ 727815050

网友B:
B&RD我记得有的一体机,你查查看

网友C:
确实是,好象还集成运动控制和CNC的功能,有比较便宜的,集成I/O点,几千块钱,

网友D:
美国浩纳尔的就可以

网友E:
贝加莱是有的,不过估计价格不低

网友F:
国产的信捷有,还有洛阳易达的。

我们有用以色列优创的。

网友G:
目前具备这种功能的HMI还是比较少的,要么I/O、AD/DA等功能有限,且不可扩展,软件也不方便,使用也有局限性;

但是在很多行业,比喻I/O、AD/DA、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脉冲输出/PWM等要求的路数不是很多,可以考虑这种一体机,一般在食品包装、工业洗涤、门禁系统等领域用的比较多,此情况下,一是考虑成本,二是考虑安装、三是开发、维护方便等,那么用这种功能的人机也分两种:

一种:固定标准设备,大多考虑用单片机开发,液晶、数码管显示,此时成本最低,一般需专人维护;

二种:控制工艺不固定,需要根据用户要求修改,此时采用楼主所说的带PLC功能的人机,但是要考虑:HMI组太和控制程序(一般是梯行图、FBD等语言)都要方便,这样使用和维护相对比较容易。

下面推荐本人用过的一种HMI:

PR0-FACE产品的LT系列,集合HMI、PLC和I/O控制一体,用同一软件实现HMI和控制功能,而且控制模块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

具体资料可以登陆:www.proface.com.cn

或至电PFC各办事处

网友G:
对了,留个电话你吧:13786164298

网友H:
带PLC的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C:
免通讯,维护点少,编程方便,体积紧凑.做机械设备很方便,

网友I:
呵呵;

国内的信捷;

日本的KEYENCE都有;